求加焊屏显线工具

楼主(2009-04-22):
如图,不知这些屏显线用什么工具或烙铁加焊,听说有软胶烙铁,不过本人也没见过,特发贴,知道的师傅请指教下,谢谢!另:屏显线和驱动IC线坏,能不能买到,自己换不换的来,最近拆下坏的,想自己试试,线标TDB。。。

网友:
不太好修,效果也不好

网友:
买个T型烙铁头,工作面带耐温脚的那种。不过成功率不高,搞一下BP机的屏线还行。淘宝上多了,几十元。

网友:
看看这个。全铜液晶排线焊接工具。

网友:
是不是焊锡焊接的 要是就好办了

网友:
你那是屏膜排线,焊接需要专门的屏膜压焊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