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问题

楼主(2009-04-22):
我今天碰到一块主板,5V电压是有的,鼠标插上也会亮的,在开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显示的USB端口的,但是进到系统里面插上USB设备后,没有任何反应,前置的也一样没反应,CMOS里面也设置过了,确定不是那里面的问题,个人认为是南桥的问题,请大虾指教下。

网友:
沙发我来坐,   补充下, 那个USB和网卡连在一起的,网卡还好用的,确定不是端口的问题了。

网友:
你量一下他的对地组织都一样吗
USB是通过排阻连接接起桥的你量下USB的排阻是否正常

网友:
兄台意下是南桥局部坏???不是没有可能,只是非常小!!!好好查一下两条数据线吧!!!!

网友:
usb不能用,5V又有。如果USB边上有小贴片电容什么的直接拿一字起撬掉。USB的数据线一般直接就进南桥了。我就碰到过这样的现象,不知道是南桥部分功能有问题还是虚焊。最后加个PCI转USB 卡了事。

网友:
南桥坏换了试试

网友:
供电是否有 数据线是否是好的呀!

网友:
  各位,谢谢吧, 是南桥局部坏了,南桥有个很小的洞了,但还可以点亮,我加了块 PCL转USB卡就好用了,换桥没什么意思了,主板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