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损坏后数据怎么导出

楼主(2009-04-22):
U盘不小心弄坏拉!里面有重要的数据!我怎么才能把数据导出来啊?

网友:
请版主教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现在什么现象啊??

网友:
相同的U盘。把这个存贮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找个相同的U盘把坏的那个U盘的闪存换到好的U盘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吧,

网友:
硬件  PC3000 或效率源
恢复软件  FINA DATA 软件

网友(2009-05-26):
如果系统无法识别U盘,自己具备维修条件和焊接技术,可以自己维修。
1.拆开U盘,查看主控型号,如:如迈克威MXT6208A 或MW6208E等。
2.到淘宝网上购买相同型号的U盘主控板。注意,与坏U盘主控型号一定要相同,否则换上FLASH系统将提示量产,量产后FLASH上存贮的数据将全无。
3.所需设备:热风枪、恒温烙铁、镊子、台式带夹放大镜;
4.方法:用热风枪将坏U盘板上的FLASH拆下来,用扁头烙铁清理引脚并涂抹助焊剂;现样将购得U盘板上的FLASH焊脚清理干净并涂抹少量助焊剂,将新U盘板夹在放大镜下,把拆下的FLASH芯片引脚与U盘板上的焊脚对齐,用烙铁先把四脚焊上,再烙铁上少许锡,对引脚进行拖焊,确认全部引脚都已焊牢,再找一段多股细铜线,剥去绝缘皮,拧成一股,放在FLASH引脚上,当吸锡线;用烙铁为铜线加热吸去多余焊锡。在放大镜下观察引脚无短路,用牙刷蘸无水酒精清理残留助焊剂,装进U盘盒,插入电脑,数据将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你的眼前,至此大功告成。
如果自己没有工具,就得到专业维修店处理了,100元人民币。

网友:
找一样的主控,把原来的FALSH换上好的主控板上,

网友(2009-07-19):
动手能力强的建议使用WinHEX进行数据恢复

网友(2009-08-27):
把这个存贮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存贮 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