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PE1000-G 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4-22):
8IPE1000-G  主板维修,  接到板时开机所有电压正常不走码,用带灯假负载看有几个灯没亮,拆点座子发现严重扩大孔了,BGA的,更换CPU座后正常点亮了,但开机显示BIOS错误,刷BIOS后亮机自检通过, 问题来了,键鼠不好使,更换两个IO, 故障不变.  查图纸,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心想会不会是南桥,正准备换南桥时想起,以前也遇到过一次这问题.当时没有换南桥,而是把那南换拆下来装在别的板子上一切正常.  再仔细看看下载的BIOS,看到上面写的REV4.0,下面还有REV3.0  再看看我的板子是REV3.0的,马上重新又刷了一个BIOS  后,一切正常. 说个简单,当时这个板却难了我大半天,也有意外的收获,就是BIOS也会引起键鼠不好使.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少走弯路,刷BIOS时更不能大意.

网友:
这个板只要坏,除却可目测的故障外,  70%是BIOS问题。

网友(2009-07-25):
2楼的说话好象有点不负责任你今天发贴是2009  5   1
你上次发贴说你才学了1个月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0328-1-1.html
时间是2009  4   6
我就不知道2个月你修过多少片这个型号板  这么敢肯定70%是BIOS问题
要不你上次发贴说你才学了1个月是假的 要不这次你是在随便说

网友(2009-09-06):
不够严谨,技术这东西。多积累才是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型号的板子,用了4年了,除了内存槽小问题以外,基本没出过问题,购买的时候是05年700+

网友:
只要是技嘉的板子,BIOS就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以前老师有说过BIOS会引起键盘不好用的。这次学习了

网友:
从没碰到过

网友(2009-10-24):
这样的主板,BIOS坏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