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005B的芯片

楼主(2009-04-22):
随着电源的更新换代,现在的电源为了节省成本,已经不再采用TL494+LP7510的芯片了。

纷纷采用了AT2005B的芯片,但是由于这种芯片资料奇缺,因此出现故障非常难修。

我就接修了几台这种电源,故障现象都一样。只是输出级滤波电容鼓了几只,现象辅助电源输出正常,主电源保护。可是把电容更换后,可是主电源还是保护,测量各级整流二极管不短路,初级各个元件无损坏,试更换AT2005也无效,维修进入困境,因此求助各位老师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关于AT2005芯片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42921-1-1.html

维修时重点放在第五脚的电压, ⑤脚设定的正常输人电压值约为2.37v-4.64v,超出此范围电路即自动保护, 如果查过其它的组件都ok, 试着调一下连在第五脚分压电阻, 我看过同一厂牌同一批电源, 使用的分压电阻有时也不同.

网友:
楼主你那儿能买到AT2005B,我这有几个电源就是它坏了,可是买不到件现在放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