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4080(ZL9)白屏,外接正常

楼主(2009-04-22):
白屏,外接正常,听用户说偶尔可以正常显示,检查发现没有屏供电3.3V,屏供电是经过一个6个脚的管子转换过来的,6个脚的管子输入有3.3V的电压,控制脚没电压,我把屏供电输入和输出直接短路,屏供电是有了,但是也没信号上去,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大家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供电有好几脚呢。会不会是屏坏了,先替换一下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的话,既然确定外接能点这的话,外接有没花屏呢,  你这样直接飞个电压上去有的机器是没有用的,关键原因,还是那些信号线,有可能那一根没有到空焊了。,所以显卡没有检测到屏,所以白屏。如果检测到了,显卡或IO之类的发出控制信号给屏供电的。 主要查屏接口的LVDS线路,还有CLK,SAL线有没供电到。

网友:
一般來講白屏應該是顯示的訊號沒有出來
換掉顯示晶片試試看應該有效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明天查查看,

网友:
应该显卡本身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把屏线的3.3供电那根线切断,在走高压板上飞一根3.3的电压,(不把屏线3.3切断你把电压飞上去又会跑到主板上,主板3.3有问题所以有电压也不行、)

网友:
接上屏,打一下主板的屏接口到屏的接口的通和断,这样更直接一点

网友:
我也觉的显卡本身问题大一些.或者,是先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白屏一般来讲应该是显示的信号沒有送出来,主查屏接口的LVDS等线路,仔细点我估计会有结果的.

网友:
修了N台这种故障相同而机器不同的.九层是显卡坏.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重新植株后可以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无边思绪为什么显卡有问题而外接显示器去能正常呢?显卡信号不是分为两路一路去了外接VGA口一路去了屏显接口,难道是显卡芯片的部分引脚坏了吗?

网友:
白屏跟供电有什么关系呀.是信号没有上去或这就是屏坏了

网友:
对这个问题比较少见,现在的显卡都是VGA和LVDS双输出的

网友:
现在的本了~很多时候都是外接亮~~本身的屏要不白屏~要不就黑屏~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我见过显卡少一路供电造成外接正常,内接白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原因、内接外接肯定有几支不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