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一直显示充电状态

楼主(2009-04-22):
IBM X31 不充电,换了3806之后,充放电都正常,但是在放电的时候,图标一直显示在充电状态,哪位有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充电状态

网友:
一品沙锅
重点查3806的第四脚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在插上电池的时候第4脚电压0V ,插上电源 有1点几V ,拔了电源有 0点几V ,这个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