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程器580U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9-04-22):
有谁用过580U的帮看一下是不是我的580挂了?我选PLCC32的怎么变成了25的了?适配器变成了这
个提示,但灯还是亮的,PLCC32转接座也换了还是一样是哪的问题?个人认为电源可能性不大,也换个一台机了试了还是一样,有哪个师兄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指导下了....急啊!~~~~~~~```
电源

网友:
好像说是你的转换座放错了的意思!

网友:
花都天使
没有错啊,就32脚,32脚在1脚旁边。

网友:
坏了多少钱出呀?

网友:
想错了吧,这就是PLCC32的啊

网友:
你的编程器是好的啊 那个25脚只能证明心片的那个位置是25脚,而不是就是25个脚.你数心片的一脚到25在到32脚看看就知道了!
你真的要是觉得你那编程器坏了卖给我,我送我徒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