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显示器三无

楼主(2009-04-22):
我的显示器是743DF,现象是三无,指示灯也不亮,但保险没烧,次级电压也不输出,查初级电路,电源IC为DP904C,1脚DRAIN为300多V,2脚接地,3脚VCC 12V,4脚F-B 0V,5脚SYNC 0V,断开3脚电压升到32V,曾怀疑DP904C烧坏了,换上一只新的DP904C,故障依旧,请问该怎么下手,请师傅们指点下呀 ,,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
3脚上的元件不正常.把对地的电容全部分取掉.

网友:
谢了,去掉了,但没有什么变化,我怀疑是高压包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带个假负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