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865板子只能上移动版的CPU

楼主(2009-04-22):
我的 intel 原装 865 主板 D865GLC  主板只能上移动版的CPU   普通台机的都上不去  不管是 400 533  800  的都不行  求救中

网友:
什么板子,是479的吧?

网友:
用移动版CPU如果正常,刷BIOS 试试

网友:
刚 刚 BIOS 刷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上台式的U
是什么故障?
无供电?不跑代码?

网友:
品牌的机器就是这样的,移动cpu的引脚排布和台式的不一样的。没法用

网友:
楼主只能买移动u了

网友:
上 赛扬D 可以跑马 跑 40   F3     其他的不跑

网友:
:'(:'(:'(:'(:'(:'( 江湖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