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后,集成网卡异常发滚,拆下网卡芯片后,能通过自 ...
被雷击后,集成网卡异常发滚,拆下网卡芯片后,能通过自检,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9-04-22):
被雷击后,集成网卡异常发滚,拆下网卡芯片后,能通过自检正常进入BIOS,两分钟后自动关机。
BIOS已屏蔽板载网卡
主板 MS-7211
集成网卡8100C
PCI插8139D网卡
应如何解决自动关机的问题,感谢!
芯片
板载网卡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主板上还有没有其它发热的或是短路的部分

网友:
你可以换一下 I/O 看看.

网友:
电源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