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IO后只要挂上联想机器的硬盘,无论选择从光驱还是其他设备都无法启动

楼主(2009-04-22):
联想一主板K8M800-M3,IO(ITE8705)损坏,已爆,换新IO后,主板可以点亮,但接原机的硬盘主板不能正常启动,不能进入windows启动画面,换其它硬盘均可以正常启动,把联想机器上的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也可以正常启动windows,郁闷死了

不甘心,在网上down了个HEDY此主板的bios,刷BIOS后,老硬盘可以正常启动啦。
思考:是否和联想所设计的一键还原软件有关系?因为联想主板BIOS集成一键还原代码,而硬盘上也被割去最后一部分的空间放还原程序。

网友:
症状为接上硬盘,无论选择从光驱还是其他设备启动,均在屏左上角有一光标在闪

网友:
恐怕不是你换的IO的问题吧
联想机械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上别的盘行,把联想的盘上到别的机械也行
就是原来盘上原来板子不行,格盘,ERASE都不行

实在没法,最后还是换盘了事

网友:
我所换IO也是精英主板上拆下来的,这块主板看样子就是精英代工的

网友:
恐怕不是你换的IO的问题吧
联想机械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上别的盘行,把联想的盘上到别的机械也行
就是原来盘上原来板子不行,格盘,ERASE都不行

实在没法,最后还是换盘了事
-----------------------------------
我的方法是,在其他的板子挂上该硬盘做 DM/M,重写主引导记录,分区表。

如果遇到挂上该盘(联想)无法从软盘、光盘或其他盘启动,可将CMOS里的硬盘设置为NONE。然后用DM。因为DM是不依赖BIOS参数就可对硬盘操作的。

记得多年前的“红玫瑰”及后来的“江民炸弹”都用了分区表死循环,如果你在CMOS里设置了(正确的)硬盘参数,那么将无法启动系统(DOS/WIN),原因是启动时(运行IO.SYS文件时要读硬盘的分区表信息)读到错误的分区表使系统进入死循环而无法启动。

好多的还原系统也用了这样的技术(早年的引导型病毒原理),其实都是改写主引导记录在硬盘上隐藏一部分空间然后配合BIOS,达到保护这个所谓的隐含分区的目的。

网友:
MHDD
ERASE
2分钟
NHPA
删除HPA隐藏分区
ERASE
开始然后停下就OK
FDISK
然后分区

网友:
使用DHPA专用工具删除HPA分区即可

网友:
楼上的两位,他是挂了这种硬盘就无法启动系统,如何运行你们的软件???

仔细看这句话:
无论选择从光驱还是其他设备都无法启动

网友(2010-01-23):
楼主提供一下 HEDY的这个BIOS吧 。我这个板也如此。

网友:
其实还有其它方法。如楼上说的,在BIOS里面将硬盘选项设为NONE,然后用光驱启动,先运气MHDD看看硬盘有没有HPA过,然后再运行一个LOFORMA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