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笔记本实在找不出维修的思路了

楼主(2009-04-22):
一台R40
笔记本
开机屏幕无背光 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 屏幕能正常显示 拆下高压条放到别的机器测试一切正常 测排线无电压输出 请教各位老大 给个思路 指点一下
无背光

网友:
各信号都正常,换灯管。(用新的灯光来试R40的高压条,能点亮正常用就换灯管)

网友:
我测排线到高压板无16V电压

网友:
测排线无电压?? 呵呵, 你都知道了,还用头问怎么解决??

网友:
关键是我不太会修笔记本 我是修液晶显示器的 对笔记本主板不太了解 我连16V的高压条电压是从哪来的都不知道 请教下各位老大

网友:
信号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信号也没有

网友:
而且用外接高压板点亮灯管的时候 背光看着很不均匀 好象一边亮的很 一边不是太亮

网友:
没有 信号电压

网友:
而且用外接高压板接灯管后 背光看着不太均匀 一边亮 一边不是太亮

网友:
如果高压板没有16V供电,可从板上随便找一个16V的电压,接到高压板上,同时断开原来的供电线,一般在屏接口附近就有。同时找出一个开机后才有的3。3V电压做它的开关和亮度控制,同事也需断开原来的开亲和亮度度控制线

网友:
这个机器休眠开关容易坏,

网友:
休眠开关不好坏,是3号壳上的那个休眠点脱落照成的,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这问题应不难啊

网友:
换线,看保护隔离电路16

网友:
看休眠开关是否不良,这机器通病,另外测一下信号,16V,3。3V是否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