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上去打开提示格式化解决方法

楼主(2009-04-22):
      经常有客户问我U盘要打开就提示磁盘未格式化需要格式化容量还显示0字节怎么办 ~因为一般客户如果没什么重要数据我都是使用PE格式化解决 ~但今天遇到个客户里面的资料非常重要 ~我想请问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 在线跪求解决啊 ~~

网友:
用winhex恢复软件恢复一下

网友:
我也常遇见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二楼的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网友:
可以格下然后再用恢复软件恢复数据

网友:
用优盘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也就是优盘出厂最后一个步骤.

网友(2009-07-13):
winhex是什么啊  原谅小弟 不是很明白  谢谢

网友:
WinHex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各种日常紧急情况的小工具。它可以用来检查和修复各种文件、恢复删除文件、硬盘损坏造成的数据丢失等。同时它还可以让你看到其他程序隐藏起来的文件和数据。得到 ZDNetSoftwareLibrary 五星级最高评价,拥有强大的系统效用。
  具体来说,WinHex 是一款以通用的 16 进制编辑器为核心,专门用来对付计算机取证、数据恢复、低级数据处理、以及 IT 安全性、各种日常紧急情况的高级工具: 用来检查和修复各种文件、恢复删除文件、硬盘损坏、数码相机卡损坏造成的数据丢失等
http://www.skycn.com/soft/3687.html

网友:
其实不须要格式化或是恢复数据,很简单的操作就可得到里面所有数据

网友:
其实不须要格式化或是恢复数据,很简单的操作就可得到里面所有数据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怎么不说一下方法,让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方法,大家都会心存感谢的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个问题 谢谢了

网友(2009-08-24):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网上哪儿有winhex恢复的教程?

网友:
量产了数据就绝对找不回来了

网友(2010-01-20):
关键是怎么把数据找回来啊 麻烦大哥 发个消息给我 给点高招啊我以前老是遇到这种问题给客户换U盘 换得我都亏本了不卖U 盘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格了再恢复数据,最好不要量产,不过图片大部分恢复出来打不开,原因是像素丢失了。尝试过用各种免费的图片修复工具无法成功修复。

网友(2010-02-24):
个人感觉winhex对新手来说比较难操作啊... 最好是有个比较快点的办法

网友:
可以先压缩你的优盘到桌面,完了在格式化。你优盘里的文件都在压缩包里那,你解开就看到了

网友:
用USBoot 修复软件试一下

网友:
用WINHEX看能打开U盘不能,能的话,用EASYRECOVERY FINALDATA 等软件找下,若WINHEX不能打开的话,找个U盘套件,分USB1.0和USB2.0的,把坏U盘的FLASH 焊下来,焊到U盘套件上,就可以找回来了。

网友:
我的U盘也是这样 等待解决中

网友:
用WINHEX可以先做镜像 然后格式化再把镜像还原磁盘数据不会少

网友:
我处理过,呵呵,先用 高级恢复扫描文件,倘若无法识别的话就
先格盘,在选择格式化恢复,很好用的,注意的就是不要覆盖数据就行。

网友:
winhex我下了,用了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