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lbp 3500打印A4纸正常,打印A3时检测有卡纸,不能正常打印

楼主(2009-04-22):
由于打印A4纸正常,可以排除打印机电路部分的故障。
1,对于机械方面,A3纸不能正常打印可能是由于传感器,或纸路的问题引起的。
2,打开盖板,取出硒鼓,观察纸路是否有异常。
3,发现,由于弹簧松动,导致压纸版通道一边高一边低,恰好在进A3幅面的纸时不能正常通过。
4将弹簧绷紧复位后,故障解决。
【故障分析】
这个故障的特别之处在于,遇到能够进A4幅面,但是不能进A3幅面的情况,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传感器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会对最终故障的判断产生干扰。
由于纸路问题引起的卡纸,无法打印其实也比较常见,只不过恰好将A3纸卡住又能放过A4纸的情况不是很多,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要细心观察,只要注意,往往从外表上就可以判断出故障所在。

网友:
纸型调对了没

网友(2009-05-31):
我家复印机也这样,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