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N51GMF集成显卡缺红色的惨痛经验分享

楼主(2009-04-23):
   一块技嘉K8N51GMF主板,也就是ND芯片的C51主板。集成显卡缺红色,由于要上PCI—E的独显划不来,所以我决定修好集成显卡。
  修之前我只知道集显由北桥芯片管,VGA接头的1、2、3脚(VGA接头上有标示的)分别为红、绿、蓝三基色的输出。经万用表测量这三个脚都接了一个对地的小贴片电容,都接经过了一个小的贴片电感,再一分两路,一路接都接一个75欧姆的电阻对地,一路直接进北桥。很简单。
  经测量排除了VGA接头接触不良,贴片电容,电感,电阻损坏或漏电等。通电开机显示电脑公司特别版GHOST系统画面时分别测得1、2、3脚的电压为0V、0.28V、0.51V。怀疑北桥虚焊,或北桥功能不良。
  没办法,没有做桥加焊的设备,只能看着了。买了个独立显卡,装上用了几天,感觉蛮好。在网上下了个主板维修视频看,恰好是关于北桥加焊的。这让我长了见识,原来加焊可以用热风枪。于是心里有的痒痒的了,心里痒痒马上起了连锁反应,手也痒痒了。拆开了机箱,下了主板。拿起热风枪就加热。惨剧然后发生了,加焊完好,主板严重变形,诊断卡显FF根本点不亮了。欲哭无泪,心情极度糟糕,北桥肯定挂了。一边的老婆安慰我,没事的,搞维修不修烂点东西怎么会有经验。想想也是,买个教训吧,还是我老婆好。
  第二天,风和日丽,真是个修主板的好日子啊,呵呵!想起昨天的那块主板,只有求助有做桥设备的大师傅了。我自己带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旧北桥,在大师傅那花了40大洋给板子做了传说中的换桥手术。不知不觉时间又悄悄过了一个星期,到现在为止这块主板我一直在用,颜色什么都正常。

网友:
只有这样不怕失败才能成功~~~

网友:
多一次失败,多一次成功

网友:
下次别拿自己的主板焊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鼓励!
拿别人的板子焊还要赔钱啊,一开始可正常使用。搞得亮不了机了。

网友:
没有失败哪来成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的!!!

网友:
我和你一样,才开始很是弄坏了几块板,不过还好都是单位上地。。

网友:
我的原则是如果修不更好,就修得更烂!

网友:
你不知道收块烂板来焊吗?

网友:
大哥 用风枪吹不能在一个点上直吹的

网友(2009-12-29):
6100芯片组没有BGA,温度控制不好,肯定桥挂

网友:
先拆掉75欧的对地电阻后打值,过大或无穷大才加焊。

网友:
搞维修谁没有3块5块料板,料板哪里来,自己修坏的。从无数次失败中得到经验提高技术水平

网友:
心痒,手痒,头脑发热,很容易就上了路.搞维修的都有这毛病,有时候还不好改.坏了就当是学费了.

网友(2010-03-08):
40块钱老师傅就个你换了北桥?????????????????????????????????????????????????????????????????????????????????????????????????????????????????????????

网友:
如果真的要换南北桥U座的话还是建议买台BGA机器吧!!

网友:
风枪根本做不了BGA 要从下面加热才可以

网友:
40块给你做了桥
我有点不行
我加焊桥收五十

网友:
这做桥太便宜了,楼主学到经验了,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