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缩水"的内存 "大方“的厂家

楼主(2009-04-23):
硬盘减容销售 在it届屡见不鲜 厂家会根据市场需求的 将320G减半成160销售 它们的制造成本可能很接近或者根本一样
内存减容销售 想必大家很少见过吧 今天我有幸遇到了一根 一根蓝魔的DDR 上面贴着的标签赫然标注256M pc2700 但当我看到内存颗粒上的标注时 我就产生了疑问 RC56D08.... 双面16颗粒 这个应该就是32M容量的颗粒 x16=512M 难道蓝魔的颗粒字母定义和一般的不一样? 这条内存是我回收来的 PCB掉了几个金手指 为了验证这个疑问 我把颗粒拆下 焊到另一个pcb板上 spd刷成512 双面 果然不出所料 内存颗粒测试通过 没有报错 一鼓作气 把全部颗粒焊上 ^_^ 它变成了完整的512M 上机使用 全部正常
没想到啊 内存还有减半使用的 厂家真是大方 蓝魔这种内存大都是品牌机上用的 估计是品牌机需要256的 而内存厂家256产量不足 合同期时间太急 情急之下把512的修改成256

网友:
手上有根512的条子,看颗粒是双面一G的,测下来
一颗坏掉了,随便上了一颗32M的颗粒上去。

经楼上这么一说,明天要好好看看了。

网友:
有时间应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老大我也有个这样的内存能不能把你的SPD发出来啊现在我随便刷个SPD 是全部报错

网友:
我看你这种可能是补位条 补位条从颗粒上看也是原来容量的两部 但这种是不能刷spd的 刷了肯定报错 你把内存照片发上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按说这种内存安装到VIA或者SIS的板上不就可以正确认识到512的容量了么?
我的这个内存插到VIA的板上仍然是256M郁闷 倒看不出焊接的 痕迹

还有对那种本来是266或者333频率的单面内存是否可以通过合并合成DDR400的512M内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