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570FD

楼主(2009-04-23):
谁知道 570FD 主板上 Q405 是什么型号 麻烦告诉一声 因为图纸找不到 那里烧黑看不到

网友:
找一样的图纸可能比较困难.最好找一下这个三极管属于那部分电路.具体起什么作用.然后再从其它显示器的同一电路来确定它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