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上不了2。0以的U

楼主(2009-04-23):
之前有发过贴的!~一块845PE主板上不了2。0以的U!~只是换了内存供电管!
原先是用P4 2。4的!现上2。0以上的U风扇一转就停啦!没有任何的反映!按网上说的这块板可以上到800的!~现在上533都不行!~是什么怪问题呢!~用1。7或1。8非常的正常!
http://it.sohu.com/2004/05/28/66/article220296683.shtml
(主板参数)
主板

网友:
那位高手能说一下这是什么怪问题!~

网友:
U座有虚汗。。。。呀 。。。。。。。

网友:
U座有虚焊那怎么用1。7或1。8又可以呢!请指教!

网友:
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跳线或开关之类

网友:
都看过啦!~没有开关!~也没有跳线之类的!~在线等!

网友:
复位一下BIOS,检测一下CMOS电池电压。问题有些怪。

网友:
这些都设过!都有检查过!~都不行!真是怪问题!~

网友:
那可能是不支持,上1.7的正常嘛

网友:
查一下U座的AF4脚电压,正常应该是1。2V,它一般由五脚或小场管提供。

网友(2009-06-30):
换电源试试,有时候电源故障也会造成误判的

网友:
这些是CPU的电压问题来的啊```只要查一下CPU那里的供电就应该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