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的DP904(IC601)一脚电压从120跳到1000V!

楼主(2009-04-23):
有一台三星显示器的DP904(IC601)一脚电压从120跳到1000V!,不知道如何处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
呵呵,是不是用数字表测的高压包接行管C级的电压呀,1000V是峰值电压,一般不要在这些位置直接测量,不准确也容易搞坏东西

网友:
120有点低了,这里开机后无论后边电路是否工作,均应该有不低于市电的电压;1000V是你表的问题,部分廉价三用表无法绝缘高频高压使内部电路出现软击穿而使测量值出现异常偏高。解决办法是改测大电解上的电压,这里与DP904pin1的电位相同。

网友:
万用表坏了.或者接地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