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寸 通电指示灯常亮,黑屏(不是显示一下,一点都不显示)

楼主(2009-04-23):
机器通电时,绿灯常亮,黑屏。大于8秒以后,灯变成橙色(瞬间),马上又变成绿色。(好像驱动板检测到无信号输入后几秒中变成待机一样,可是只是瞬间变成橙色)。接信号线的情况下一直是绿色,仔细看屏显示,无图像阴影,完全黑屏。

已经用通用高压板驱动灯管,有白光,四灯都是正常的。
在接好通用高压板的情况下给驱动板通电,马上黑屏。
所以也排除高压板的原因。

是驱动板有问题吗还是屏本身?????

网友:
ACER通病就是坏高压条,,
看样子,你那不象是屏本身的问题,,   多数是驱动的问题,,,
建议更换,!  排除问题,先.

网友:
现在已换通用驱动板,能点亮机器,可以切换分辨率就会黑屏,开机是640X480的分辨率正常,进桌面1024x768就黑屏,在系统里面调整分辨率也有同样问题。

已换电源滤波电容,无效,求助中………………

网友:
驱动板分辩率不支持啊?

网友:
换的什么驱动板,如果是2621的话需要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