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我的联想旭阳150

楼主(2009-04-23):
这是一个联想15寸的笔记本,客户送来的时候,机子启动出现”联想“字样之后,把硬件检测完之后,又重新启动,出现“联想”这样之后,反复这样。
     我把光驱拆下,从光驱接口处,用吹风机吹上一会,清理一下,再把光驱接上,装系统(GHOST),还没有GHOST完,就出现了白屏,
     我把电脑关机,重新启动,又出现了启动出现”联想“字样之后,把硬件检测完之后,又重新启动,出现“联想”这样之后,反复这样。。
求高手指点。

              我想把这个笔记本打开,我把后面的螺丝都拆下了,侧面的螺丝也拆了,把前后左右都弄开了,就是中间了,就是取不下后盖,不知道中间是不是有螺丝呀,有拆过这个本子的高手吗?有的话,给说一下。怎么拆开。

网友:
就剩中间了,取不下来。把光驱硬盘,都取下来了,从光驱接口往里面看,里边好像连接着和后盖,不知道怎么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键盘压条抠下来先。

网友:
在网上论坛里搜索一下旭日150拆机手册的,很多的PDF格式的,一看就知道了给你找了一个DOC格式的

网友:
虽然我没有修过此类机器,具好多师傅讲是CPU和内存供电的IC有虚焊造成的

网友:
我第二次看到有人有电吹风吹笔记本,说吹了可以正常工作,莫非上次也是你?

网友:
是的。。。又吹了一次。
可次不行了。感谢高人们的指点。小弟感动涕零

网友:
cpu芯片adp3205 虚焊了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adp3205是给CPU供电的吗?

网友:
楼主 很有个性,,拿电吹风 吹了下就好了 牛BBBBBBBBBBBBBBBBBBB

网友:
呵。第一次听说用电吹风吹笔记本能吹好的? 历害。。

网友:
第一个真的就这么吹好了。,。可是这个不行了。。再也吹不好了,不知道是什么总是。。请大家解

网友:
迷糊维修             谢谢 你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8楼说的对,cpu芯片adp3205 虚焊了 ,3205是给CPU供电的,补一下焊就好了

网友:
通病 大家都知道是ADP3205虚焊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啊。。。3205的问题

网友:
3205加焊就好了

网友:
好什么,,,结果一样啊

网友:
通病 3205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