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替换

楼主(2009-04-23):
又块02年的810主板,怀疑晶振坏了,晶振上标的事英文.请问用32768的晶振可以换吗!

网友:
看什么位置的 如果是SB附近的应该是32K的

网友:
是南桥附近的,谢谢

网友:
是南桥附近的
是32。768。在别的主板上同一个地方拆一下换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