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问题

楼主(2009-04-23):
电脑通电以后,开机没有反应,电源风扇不转,插拔几次电源插头都不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再插上主机又有反应了,能开机了,再关了再起又没问题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这种情况对主板、硬盘等硬件有影响吗?急等!!!!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不过是清华同方的品牌机.起初怀疑板的问题.后来吧电源拆了,看到有两个电容鼓包,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主板电容出问题了是不是电脑反复重启,好像对不上你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时间长了,或者温度高了导致电容暴浆了,,
把电源打开,,用眼睛都能看见的,.
更换电容,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电脑要么不启动,要么可启动可关机,应该对主板和硬盘没影响吧!

网友:
强烈赞同楼上观点,90%可以认为是电容所致.

网友:
谢谢各位
可是我的电源是刚修过得,而且还换了五个电容,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