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不触发

楼主(2009-04-23):
本来是无3.3V 5V待机电压  后换了MAX8734后3.3V5V都出来了   装好硬盘后 还进系统了  一切正常的  但第二次开机  过了滚动条就死机了  长按POWER 键 关不了机  断电后后  待机电流0.002A  不触发
后测量南桥有1.8V 3.3V供电  晶振有标准正旋波形
EC为KB926QB  有3.3V  5V供电
开关键 刚接上电源适配器电压为16.7V     按下开关 跳变为 3.3V
同时EC的32脚有电压由3.3V跳变为0.465V   但就是不处罚发  待机电流始终是0.002A
EC晶振 用示波器看过 有标准正旋波
苦于没有KB926QB引脚图
没有思路  请高手请教 !

网友:
基地上都是有图纸的 里面就有KB926的引脚图 你可以去下来看看
我是个新手
还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就换南桥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不要随便做桥的好吧
到最后实在不行再做桥试试看
很有可能会扩大故障的
还是等其他大侠给点思路看看吧

网友:
先谢谢楼上兄弟
KB926QB引脚图是看到了
但他工作需要哪些信号呢
所有供电都正常  +EC_AVCC 电压3.4V应该正常吧
晶振正常 用示波器看过 现在不知道信号怎么看麻烦大家懂得指教一下  贴个KB926QB引脚图

网友:
像进水机,LZ可以把8734再加焊一下

网友:
32脚是触发脚 你用表点到1.8v电压产生的芯片的1.8v开启控制脚看看有没有跳变 有那就说EC没有问题 在找别的地方吧
引用 网友A:

谢兄弟  刚查了  1.8V一插上电源就有  按开关键 EC32脚有跳变  但1.8V控制脚没有跳变  是不是就断定EC坏了 ?请指教!!!

网友:
EC100脚 RSMRST#  在通电后没有始终低电平  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如果EC的RSMRST# 信号正常EC就、没问题。这种机器要看SLP3有没有起,没起就说明SB没工作,再向前看RTC是否正常,如果不起。换SB一般会好。

网友:
顶楼上 S3 S4 内在EC上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