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故障

楼主(2009-04-23):
一块杂牌845主板,故障为:重装完xp系统(系统安装盘至少装过十台不同机子,确定可用无问题;内存也换过)刚开始开关机都正常,过一段时间后跑完进度条,屏幕上就只有鼠标的箭头,无法进入桌面.问过个朋友,专门修板的.他说是板问题,不好修.另外换了块板问题就解决.问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应该时哪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也就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的意思是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两三次
有二次都是因为SATA的数据线问题,换后马上OK 。如果是客户的话,不要做声。直接说是主板问题。给他换主板。因为你换根线要收他几十块钱,他嫌桂还罗嗦讲价。碰到这种人多了,我烦了,所以我心就黑了。
还有一次是主板上的集成网卡芯片有问题,用风枪吹掉。加独立网卡,问题马上解决。所以你摸摸主板上有没有特别发热的网卡声卡芯片等,有的话吹掉就OK了。

网友:
谢谢“天天维修电脑”和“海洋中的沙”问题是数据线我也有换过,应该不是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