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CPU坏

楼主(2009-04-23):
屏幕没任何显示!行,包等都有工作!接数据线和没接数据线情况的一样是待机状态下,这会是CPU问题吗?

网友:
说的不详细

网友:
有电源指示吗,亮度调到最高位看看,另外在高压包最下的一个加速极电压稍微用螺丝刀顺时针方向调一点看是显示什么情况,如果是白屏,就的考虑换CPU了

网友:
既然总是在待机,你怎么确定高压包 行都在工作,讲述的要详细

网友:
2次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