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9-04-23):
华硕主板p5gd1-vm ,上假负载,无1.2v,量vid0---vid5 都为1.177v,内核电压是0.5v ,飘飘的,我估计是假的,测试卡,复位正常,ide复位正常。

加假负载上电不掉电,加真cpu ,一上电瞬间掉电。量atx主板电源接口,这有3.3v 偏低 72欧。
主板上芯片没有明显发烫

请问各位是哪里故障?谢谢!

网友:
查CPU电源控制IC  CPU核心电压

网友:
这个主板我修过,我那也是这样情况,我那是CPU供电IC空焊,要么就是CPU座子空焊

网友:
用带灯测试座测一下 估计旧事U的座子空焊·~!

网友(2011-11-19):
基地就是好  今天碰到这个板  加焊好了

网友:
呵呵·今天晚上俺也在修一块从网上买的华硕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