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945主板没LOGO,有光标闪

楼主(2009-04-23):
前几天市场上接了几片HP(是统货),945PM的主板,没有HP的logo画面,只有光标闪(我是单板开的机)重做显卡还有一样的
显卡

网友:
我问了好几个师傅他们说不是北桥就是南桥,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呀

网友:
51期间我问了几个师傅,他们说60%是北桥,有没有人见过呀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CMOS里面设置关了LOGO画面?

网友:
上面那位讲的有可能!不要把小事搞大了,不到万不的以,我觉得不要向桥那边想为好!

网友:
呵呵,先刷写BIOS吧,昨天有个兄弟是这个问题,刷写BIOS就好了。
你首先刷写BIOS,在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刷BIOS,从小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