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V要压下左下角才跑码

楼主(2009-04-23):
此板初查触发后几秒掉电,不跑码,测试没见短路把IO换了,不掉电了,诊卡也不跑码.用手压下左下角,附近就是BIOS和IO,发现跑码了,能显示,以为COMS座接触不良,把座取掉直接焊在板上还是一样.反反复复试了几下,只要用点力把板扭变形一点就可以.线路不见有断,左下角最近的地方有个像USB接口的排针,符号标为JBD1,有时一边排针有电压,有时另一边有,线路通过排阻接到4个1AM芝麻三极管,E极都是接地,这几个三极管B极全不见电压,只有一个C极有5V,真搞不懂是COMS或IO内部线路不行,还是这几个1AM出现问题.求教了

网友:
可能南桥虚焊了  加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