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04-23):
一块顶星845DE主板,开机运行几分钟就死机,系统重装过,还是不行,测主板供电均正常,U:1.3 内存:2.5 电容换过,BIOS清过。内存换过,但故障依旧,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
系统重装

网友:
给超了频暂时解决了问题,不知道故障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
楼主你的内存供电为什么是1.3你测量的是主供电还是上啦的电压啊。

网友:
错了,修改一下,是2.5V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有没有颗念? 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用替换法是是吧 来板卡级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条的问题,换内存

网友:
死机 主要考虑 几点 电源问题 CPU本身问题 CPU供电 CPU电容 CPU风扇散热问题 内存 显卡 硬盘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