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花屏 BGA做过之后大花

楼主(2009-04-23):
7300GT的显卡今天客户拿来五块显卡,我侧过之后只是有星星点点的亮点,但是我用BGA做过芯片之后就大花了,有朋友遇到过的吗,请给回帖谢谢
芯片
显卡

网友:
显存的故障!和GPU无关

网友:
能有 具体的 维修 方案 吗 我 也 知道不是 核心就是显存,具体怎么办,请老师们给回帖

网友:
我这都是三星的显存,有没有测显卡显存的软件,请版主给发一个 ,谢谢

网友:
7300GT做主芯片时要掌握好时间,不要太长,特别是星点花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和温度

网友:
先用软件测试再定位方法本版有实例!

网友:
和我昨天的一样
是三星的显存吧
不能加焊越焊越花
我也是从版主这里听到的建议
在你修显卡的时候最好先查查通命
不要走弯路````

网友:
3星的颗粒必须全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