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DA 8600GT 256 DDR3 无显

楼主(2009-04-23):
GPU供电正常.1.31V    内存供电正常1.85V....BIOS也正常的.我中好的显卡对换,,确定BIOS是好的.....板上没有掉元件.....晶振起振的....GPU也发热....就是无显......
用洗板水洗衣过......GPU加焊过....也是无果......无思路了......

网友:
查一下32对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32对地址线正常的话,重做GPU

网友:
五块板都是这人故障.....好郁闷....

网友:
有没有人帮一下..................无思路了.......

新诚达 -8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重做做下核心

网友:
一般花屏和有时死机,和无显........如果供电,晶振,BIOS 都没有问题的话..加焊一般都可以的......
如果加焊了都不行,,........会是GPU的问题吗???难道五块显卡都是GPU坏吗.......唉!!!!!!有没有高手明确一下我的思路......谢谢!!!!

网友:
没有人自称自己是高手 你既然是来求助的就好好说话。
我说的不够明白?还是你根本不会修?

网友:
听我说~~~你的卡DVI是否有显示。VGA无显的时候显示器灯是否亮?这都很重要
还有你查一下TTL电路。

网友:
DVI也没有显示......没有显示灯是红色的....红色的灯意思是没有信号...有信号灯是绿色的.......
板没有掉元件..已经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