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没电引起罕见故障

楼主(2009-04-23):
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我,原来好友的电脑出问题了:按下电源按钮,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反复按下电源开关仍然无效。经我初步分析,很可能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不是功率不够(劣质电源的“专利”)就是开关出现了短路,心中有数后便拿好各种工具直奔好友的住处。

  的确如好友所述,无论怎么按下电源开关(插座接触良好并验证有电),电脑就像木头人一样“一动不动”。电脑没有任何报警声,主板似乎根本没有加载到所需的电压,电源风扇也不动,看来电脑根本就无法加电。打开机箱仔细查看主板与电源的连接处并没有什么异常,电源开关处也未见短路迹象,随手把其他配件的连线紧了紧,再次开机故障依旧。

  由于电源的“嫌疑”最大,我决定采用替换法来验证,正好手头有一个250W的电源,换装后,电脑仍然“默不作声”;难道这个250W的电源也是“李鬼”?这时我才注意到机箱里装了四个IDE设备:两个硬盘和两个光驱。好友说是刚刚升级的,看来很可能是电源功率超标造成的,我立刻拔下其中两个设备的电源插头,尝试再次开机,电脑依然没丝毫反应。

  正当我准备放弃之际,电脑的电源风扇突然转动起来,随之听到硬盘的自检声,显示器也慢慢变亮了,电脑启动了!但不一会儿,启动中断了,显示“CMOS Load Failure”,并提示按“F2”键继续启动,按“Del”进入BIOS设置,不管它,我按下F2键,让系统继续引导,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Windows XP的桌面,只好重启。这次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好友正想输入密码,但却直接进入了,并且在查看中发现系统时间定位在1999年1月1日0时了,很显然CMOS电池没电了。立刻买了一块新的电池装进其中,并接上所有设备再次开机,电脑顺利启动了,但仍然显示“CMOS Load Failure”,只好进入BIOS设置选择“Load BIOS SAFE DEFAULTS”并重启,这次顺利进入了Windows XP桌面,一切恢复如初。就在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后,好友忽然发现软驱图标不见了,系统没有识别出软驱!开始认为是刚才可能碰松了软驱的连线,于是无奈打开机箱紧了紧,但开机仍然无法看到软驱。冷静下来后,回想到刚才的操作“Load BIOS SAFE DEFAULTS”,是不是默认把软驱设置成“None”了,重启进入BIOS设置,果然证明了我的想法,马上改回来,软驱又能用了。

  回顾整个过程,一切都是小小的CMOS电池惹的祸,看来分析问题不能一味地按照经验走,而应该随机应变,根据具体环境来处理;至于为什么CMOS没电后,电脑突然又能启动,我分析可能是虽然接通电源后电脑没有启动,但电源已经加电给主板,使得主板向CMOS电池充电,待电池电量足以使电脑启动后,便发生了前面的一幕。

网友:
COMS电池可以充电吗,第一次听说过,再说电池前面一般有个二极管,电压是只出不进的

网友:
有的主板是不要电池也能启动的,楼主不仅维修成功而且文学也有天赋,多多努力

网友:
可能是电池没电 , 使得供给南桥的电压被拖低

网友(2009-07-07):
COMS电池是不可以充电的,输出端有二极管啊,启动后由电源供电,取代电池。

网友:
好像不开机流程中有一项是先检查VBAT的电压,也就是电池电压的吧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有些cmos的原始时间是1999 这些cmos放电后都无法进入windows xp 不知道是设么原因 只有2000以后的时间才能进入xp桌面

网友:
LZ估计是外行吧   不开机问题多了去了  我做维护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会导致不开机  LZ就想到了一个电源 不行就放弃。。。  像我今天碰到一个显卡外接电源短路  拉低了12V  和5V  不开机 拔了外接电源线就可以开机了  !!

网友:
学习中,问题千奇百怪啊!

网友:
检修主板不能开机的第一项,就是检查VBAT电压,而且还要大于2.5V,看样子LZ是外行师傅哦。

网友:
修电脑碰见的怪问题很多,今天就碰到一个cpu风扇短路造成主机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