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刻还是BIOS自检铃声助我解决疑难

楼主(2009-04-23):
一天,打开爱机,突然听到主板BIOS自检时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随后声音消失。进入登录Windows界面,当我输入登录密码的第一个字母时,只见后面自动出现了一串字符。随即我注销切换到另一没设密码的用户,打开Word文档,当输入一个字符时,文档后面自动不断地出现同一字符。不好,爱机一定染上可恶的病毒了。马上安装KV3000,当输入序列号时,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好不容易将杀毒软件安装完毕。杀毒,没发现病毒,重新启动,问题依然。

  那特殊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翻出所有的电脑资料,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开机时,主板BIOS自检时发出的不同声音,可帮助我们解决电脑存在的问题。以Award BIOS(被大多数主板所采用)为例:长声不断地响表示内存未插好或损坏;1短:系统正常启动;2短:CMOS设置常规错误,需要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1长1短:内存或主板出错;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1长9短:主板BIOS的Flash RAM或Eprom错误。了解上述情况后,重新开机,仔细分辨特殊声音,1长3短,哦,原来是键盘有问题!换一个新键盘,装上,重新启动,问题消失。

网友:
恩是的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