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BIOS容量的一致性检查

楼主(2009-04-23):
我们知道,为了防止升级BIOS时出现问题,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有主板与BIOS文件一致性的检查。尽管升级BIOS时具有了一定的保险,但是对于高手而言,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时就显得不方便了,具体表现在:热插拔修复其他主板的BIOS,或者想在2Mb的芯片中写1Mb的程序,刷新程序不允许操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本人在研究了高版本的AMI刷新程序时发现,高版本的AMI刷新程序可以向芯片中强制写入其他主板的BIOS文件。亦即,我们可以让它不理睬主板与BIOS文件的一致性检查,从而方便地在自己的主板上写其他任意主板的BIOS。

  至于操作的具体方法,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大家大多采用的是热插拔法,由于热插拔法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在此,不介绍该方法,但大家尽可以举一反三,把下面介绍的方法用在热插拔上。在《中国电脑教育报》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用双BIOS组件打造超级BIOS烧录器的方法。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AMI 8.21刷新程序的使用技巧。

  启动开电脑,进入纯DOS模式,切换到要写的芯片,然后启动AMI 8.21刷新程序AMI821.EXE(见图)。

  在这里,你会发现,软件已自动识别出你的BIOS芯片的类型。注意,该芯片不是用来启动电脑的芯片,而是我们要写的芯片。输入要写的文件,就可以把文件写入到该芯片中了。

  如果你想在2Mb的芯片中写入1Mb的程序,用上面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程序检测出的芯片是2Mb的,但是由于要写入的是1Mb的文件,程序发现二者大小不符,还是不会运行,此时,需要手工进行一些调节。下面假设我们想在一片2Mb的W29C020中写入一个1Mb(128KB)的程序。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AMI程序的菜单项:

  Go ahead:开始进行升级操作。

  File:调入升级的BIOS文件。

  Switch:设置升级的一些参数。

  Part List:支持的芯片型号列表,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

  Chipset List:支持的芯片组列表。

  Auto Detect:自动检测,检测芯片组、BIOS芯片及容量。有时,我们不用自动检测,而是手工设置一些参数。

  用方向键,把光标移到Part List项,敲回车后,进行芯片型号选择窗口,在此窗口中,用上下键选择芯片的具体型号,用左右键选择芯片的厂家。由于是Winbond的芯片,我们用左右键找出该厂家的列表,然后用上下键找出其1Mb的型号W29C011。

  选择完毕后,敲Esc键返回主菜单,读入文件后,即可进行升级操作。此时,不必理会程序提示的错误信息,一路回车即可。最后程序开始进行升级操作,校验成功后,此操作即告结束。

  对该软件进行多次实验,可以发现,它不存在主板与BIOS文件一致性检查,即使主板原来使用的芯片是1Mb的,也可以方便地对1Mb、2Mb和4Mb的芯片进行编程。有了它,难道不等于我们有了一个超级“烧录器”?

  编者注:此工具仅是针对AMI的BIOS,对于Award的BIOS无法使用,不知是否有其他高手可以找到对于Award BIOS的刷新方法,欢迎大家投稿进行交流。

  注意:本文介绍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非高手不要尝试,否则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