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路是否短路

楼主(2009-04-23):
供电电路是否短路对地打阻值的具体值
红线(20脚)对地正常阻值380欧;绿线(14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75欧;橙(11、1、2)对地正常阻值3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100欧;黄线(10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紫线(9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灰线(8脚)对地正常阻值600欧到无穷大,最小不能低于300欧。

网友:
LZ给出的只是一般的标准,现在有的板橙线对地30多的也正常~
资料是死的,人是活的,就看你怎么运用得当!

网友:
没短路啦  那么大值怎么会短路   真是短路的话 一般就在二三十之内

网友(2009-09-01):
是啊,新板不断的出,出板的厂那么多,光靠死资料是不行的了,维修经验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