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制表笔

楼主(2009-04-23):
用水性笔的笔芯和大头针还有电话线自制的表笔,外面可以加上笔杆。

网友:
阻值不会很大吧??

网友:
不值得推荐,不是什么DIY。

网友:
属于老张的方案,比较具有灵活性,就是改得没有老张的好看。

网友:
自己觉的好用就可以么~~~别人有自己的方法 不要推荐你的楼 不是很完美呀 在做个漂亮点

网友:
哥们,,你别太逗了,,几块钱的表笔你都要自己做

网友:
哥们,,你别太逗了,,几块钱的表笔你都要自己做

引用 网友A:

呵呵,买的表笔没有一个有针状尖的,都得改造。

网友:
有创意,只是没必要吧!!!

网友(2009-12-15):
不错的diy  看后很想自己动手做一个  都是经常用到的材料  经济实惠 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我也要做两支。

网友:
不错的改造,意义在于自己亲手制作。。。支持了。

网友:
DIY的本身在于其中的乐趣.过程..不管怎样那是属于自己构思.

网友:
针头很细,很强大

网友(2010-01-14):
真的要想搞个好点的,买二根镀金探头,拆下做表笔探针。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测测你的表笔的阻值.

网友:
哈,我早就有这种做法了!! 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刚细看了一下,还是有差距的,原来楼主的可以直接插进万用表!

网友:
呵呵呵    我的早就做好了  自己觉得挺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好的铜线将大号缝衣针绑紧在普通表笔笔尖上,上好锡就可以了,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