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嘉845电源芯片被拆了,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9-04-23):
有一块科嘉845,是从垃圾佬那里收回来的,电源芯片被拆了,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主板标是 sis 650 北桥是651,io :w83697hf 时钟:cy283420c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9231A试一试,看行不。这种板以前也见过

网友:
我找了一个9231A 试了,不行,那位有这块板,帮帮看下,谢谢!

网友:
给班子强制送电 看哪个脚是供电 哪个脚是地 就好判断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有一块科嘉845,是从垃圾佬那里收回来的,电源芯片被拆了,想知道是什么型号!
主板标是 sis 650 北桥是651,io :w83697hf 时钟:cy283420c  谢谢!
引用 网友A:

28脚的啊?我看还少个MOS管。
你现检查下,为什么要拆件?
垃圾佬收的?多少钱
现在垃圾佬精明的很,我和他兑换一块,还得给他20元

网友:
我明天查一下,我有这样的主板,好像是6556,Q

网友A:
28脚的啊?我看还少个MOS管。
你现检查下,为什么要拆件?
垃圾佬收的?多少钱
现在垃圾佬精明的很,我和他兑换一块,还得给他20元
引用 网友B:

管我后来都补上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