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50 SIS962的芯片 不上电

楼主(2009-04-23):
刚接到该机时可通电不显示,取下键盘后换了条内存后屏就显示了.刚要从硬盘启动时突然就

掉电了,从此再也无法上电了,

        该机1632的28PIN有3V----3V电压输出正常.  而7PIN为0V,跟线路后连电阻和二极管到了87591E估计要按开关后才有5V输出,后来换了87591E还是不上电,SB也和另一个SIS962对换了
另一台机器可以上电,说名962是好的,后来查了87591E的各个3V待机都正常, RTCVCC也有3V,
惟独该机的26PIN 为0V,  该脚应是AC IN信号,外围电路有19V二极管后为7V,再有两个电阻分压后
的4V电压控制三管702,当然702的D极就被拉低为0V,证明该电压正常,我不明白的就是其他主板的
ACIN 都为3V,为什么这个G550的主板是0V,

    望各位同行给点思路,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g550的EC是带程序的,必须用一样主板拆下来换才行,这个机器的ACIN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哦,谢谢指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