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512变成256了.

楼主(2009-04-23):
原本512两条都有颗粒坏.然后从一条单面的256拆下颗粒换上去.但是有一条变成256.另一条正常..这是什么回事呀?现在还有好多条同一型号的内存,都是只有256.牌了是Apacer..
ACER

网友(2009-06-3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我想应该是换上去的芯片本来就是坏的,你用的主板可能是SIS或VIA芯片组,所以可以正常开机,换其它芯片组就开不了机了。因为上两种芯片检测内存不依靠SPD。

网友:
楼上的分析思路基本正确。

网友(2009-10-23):
请问既然那颗芯片是坏的怎么能开机显示256呢,我的理解是只要一个芯片是坏的就不能开机了

网友:
楼上的,把主帖和跟帖都看明白了再提问

网友:
换上的芯片坏了,显示256是没换的那面在工作,

网友:
密码芯片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