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65gv 独显不亮

楼主(2009-04-23):
我有块华擎的775i65gv主板插独显不显示啊!我已经刷了bios了还是不行啊!请那位高手帮帮忙啊?此主板用集成的显示的很好!

网友:
BIOS里的独显功能 启用了吗?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华擎的板有时换电源就好了

网友:
清理显卡槽,换显卡试一试

网友:
用假负载量一下AGP的数据对不对
时钟,复位对不对?

网友A:
你看一看是不是插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