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警(救护车)

楼主(2009-04-23):
今天又收到一块华硕主板,型号为P4PE-X TE.
拿来时候客户说报警,
经检测确实报警,,救护车的声音,曾经听过这样的声音,报CPU警,
测量,CPU无任何供电,
怀疑供电问题,
于是开始维修,本以为很简单换了就好,谁知道事事难料。
故障依旧。
于是开始怀疑其他问题,桥。
加焊,无效。正在郁闷时忽然联想到一个问题:桥会导致CPU无供电,也会导致
12V短路,于是联想12V会不会导致CPU无供电,
于是开始测量12V供电,果然猜的没错,
12V确实有坏的。
更换之后OK,检测正常,激动呀!!!
看来维修不止靠技术,有时候联想一下也是不错的!!!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呀!!!
只是考虑到CPU各项电压均为0,紧接着也不考虑什么其他原因,
就开始换CPU供电管    RT9602 ----RT9241B.
更换之后无效,才去考虑桥的问题,
因为桥的散热片掉了一个卡,
怀疑桥坏,更换,还是无效.
于是才开始联想,接上面!!!
测12v,有对地短路的!!!

网友:
看不到他的维修思路 过程

网友:
维修这块主板,前边的思路很简单,
就是考虑供电,
换供电管.
后面12V的问题全是联想.

网友:
说了半天也不说换了什么,这人真自私呀,

网友:
这个贴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估计他是不太好意思说,本来CPU核心供电上管的12V都没有,他就换场管,电源IC,竟然还加焊了桥~~~

网友:
楼上说得对,查到没CPU供电,也没看12V有没有就换管,就像水笼头没水就换水笼头一样,呵呵

网友:
CPU没供电,开始就得查12伏供电呀,你测场管的时候也测得到Q1的D极12伏呀,怎么就那么快决定换场管和IC呢

网友:
12V是靠联想说的~~~,你连最基本的检修步子都不会~~~
12V在要换更CPU供电IC时就应测量了,你自己没有测量,后涞才想到测量,却说是联想的~~
不要动不动就更换IC,CPU供电IC要在其工作条件满足时才会工作,第一步你就要量供电IC的供电有没有,然后还要量上管的D级有没有12V,如果你是按这样的步子去做怎么会到把桥下了也没有用的时候才“联想”到无12V吧~~?!
还有12V短路??短路主板能加电??不会保护吗?
还是你描述的不对??如果确实是短路那么是哪个部分坏了导至12V短路的??说出来看看!!!
楼主你这可不是维修经验哦,可是误人子弟的~~~~以后请注意要讲清楚明白,不要让人看的一头雾水的~~~~OK???

网友:
12V短路开不了机的,一通电就保护了,这种故障很常见的

网友:
12V对地了,造成CPU保护。楼主检修的方向错了

网友:
就是楼主的经验对于新手误导性太重。

网友:
动不动就先换桥,厉害哦

网友:
我想说的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
哎``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搞的那么复杂`哎``真是的``

网友:
这这个问题 超简单 看样子 你是新手吧  恭喜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