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P

楼主(2009-04-23):
昨天接到一块 ONDA N61P主板,诊断卡显示FF。测全板供电:CPU:1.5V     内存 :1.91v      北桥:1.2v  正常~~首先考虑是桥空焊。考虑到还没有过质保,建议客户返厂……但是客户嫌返厂太慢,就让修了……加焊桥后故障依旧…… 现在是IO换了,BIOS刷了,声卡 网卡 串口芯片全部拿下,依然是FF ……有点郁闷……
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触发加电后不复位,0.5秒后掉电。有时触发可加电复位 FF。
请教高手ing~~
   补充:PCI上的AD 线阻值完全一样。A14阻值50欧,桥片上的电容阻值最小的10欧。桥有可能挂吗?
   此板今天终于修好了!
   本来已经放弃了,来拿板子的时候,已经对人家表示无能为力了。最后问了一句话:这板子是怎么坏的?答曰:刷灰刷坏的。要不你再看看~~~于是板子留下了~~
   刷灰刷坏的,估计就是有管子被击穿了,可是板子电压基本正常啊。又拿表量了一遍,发现有个ss8050  ,上网查了下PDF,是NPN沟道的管子,o(∩_∩)o...,可他的基极电压才0.08V,找了个2222换上,OK 电压上来了o(∩_∩)o...    上CPU 开始走码……那个激动啊  上内存 显卡 硬盘  直接就进系统了……我的手啊,感觉就不是我的了,抖了……嘿嘿……
  总结:以后再有板子了,一定要先问一下。也得按照“望闻问切”的路子来……

网友:
桥片上的电容阻值最小的有10欧。桥还是好的,内存电压:1.91v好象不太对呀,

网友:
如果只焊了一次,完全不能排除桥空的可能!
在加焊一次,不行的话要取桥重植珠

网友:
昨天晚上把桥取下,重新做过,还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