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50S主电源管击穿

楼主(2009-04-23):
一台长城250S电源,保险管、主电源管击穿,辅助电源没问题,检查了次级,没发现什么问题,以为管子质量问题,又换了两只电源管,开机,又被击穿了,请教各位该如何下手啊!!!!

网友:
整流桥也要查

网友:
要是电源管烧了,电源管周围的元件和电路都要查,要分析电源管击穿的原因,才能避免多次烧电源管。

网友:
整流桥.大电容.测到不短路时再上电

网友:
我记得原来发过次类故障的帖子,“主电源管击穿换了两只电源管,开机,又被击穿了”如果低压侧没有短路,高压侧电阻电容和二极管是好的,那就是储能变压器坏了(内部短路)

网友:
12V电容有点鼓,换了,又换了494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