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3-5秒自动开机

楼主(2009-04-23):
本人自己一块富士康915的主板,开不了机。
检测发现是CPU坐虚悍了,于是加焊。可以亮机。。。装系统使用一切正常。。用了半天也没问题。。就是关机后风扇全都停了。电源也停了。。又过了几秒钟又启动了。。按住开关强行关机。。不会自动开机。。在没进系统之前按一下开关。会关机但几秒钟后又自动开。。
我想是不是CPU坐加悍没悍好。。。请高手讲解一下维修思路。
直接叫换IO的就别回了。。IO 是8712F-A  开关经过电阻到IO  绿线经过电阻到IO

网友:
先试试放电, CMOS中电源管理里面的 唤醒 全部关闭试试

网友:
永和科技   谢谢。。。问题解决了。。。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不知不觉动下键盘鼠标就自动开机。。是BIOS问题。。今天这个问题也想到是BIOS就刷了一下。还是有问

网友:
永和科技 太感谢了  是设置问题。。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不知不觉中动了下键盘鼠标就开机了。是BIOS问题。。今天也以为是BIOS问题。。就刷了一下。什么东西都不插还是一样问题。原来还是BIOS。。又学了一招。。我关闭的是  POWER ON BY RING

但我又有个问题了。。我以前不关都好好的。。。没问题。。怎么现在一定要关闭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