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的SG6841S和SG6841SZ代换问题

楼主(2009-04-23):
看外围元件都是差不多的,能不能直接代换呀,有代换成功过的吗?

网友:
直接换,没事的,只要是SG6841,都可以,这个有很多种后缀的,通用。

网友:
6841 5841都一样,只要封装相同,均可直代~~~~~~~~~~

网友:
呵呵!两者的引脚功能是完全相同的,只是SG5841优于SG6841。

网友:
注意一下,SG6841S和SG6841SZ有的电源还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2010-09-01):
应该是启动电压设计的不同

网友:
可以直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