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K8V-X SE CPU无供电

楼主(2009-04-23):
上假负载上电测试,CPU主供电为0V,总线电压,基准电压1.2V都是0.08V,内存供电2.6V,北桥旁边供电为1.63和3.4V,不知道从何修起,求助各位大侠,不胜感谢!!!!
上真U测试也是一样没有CPU供电。

网友:
cpu旁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换换试试

网友:
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ADP3180,总线电压1.2V好了,但是其它还是一样,CPU就是没有供电啊!!!

网友:
CPU的场管坏没有

网友(2009-06-11):
我 现在这张板也是如些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吧北桥旁的场馆换了试衣下。CPU供电的电感有满意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