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 主板,开机电脑诊断卡显示CO

楼主(2009-04-23):
现有一块精英845GV-M2 主板,开机电脑诊断卡显示CO
电脑

网友:
一般C0是CPU没工作,看下U座是不是虚焊了,还有就是到北桥的线

网友:
CPU不工做针脚有无是好的不!

网友:
我遇到过个种问题,是IO虚焊

网友:
C0取出内存再看跑什么呀,写那么少叫别人怎么提示你呢?我也是新手,C0不一定是座子空焊的。

网友:
你查一下,CPU座子到,北桥对地阻值,如果有偏差80%是座子空焊,对精845GV-M2。的这主板,我个人经验,是座子老是出问题,大家看看吧,用心回帖,对楼主有信心修好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