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4第四脚电压不能拉低(已修复)

楼主(2009-04-23):
实物与如上不同之处:339的第1、2脚相接的R46、R41均为二极管,无R47、D38、R59,449的第16脚接地。
基本情况:待机时494第四脚为3.3V,短接后变成3.8V,查待机前:339第一脚为0V,第二脚为0V,第三脚5V,第四脚1.2V,第五脚0V,短接后:339第一脚3.5V,第二脚为4.3V,第四脚为1.2V,第五脚为3.6V,换过339。
分析:449第四脚不能拉低,原因是339第二脚电压把它拉高了,339的第二脚电压变高因为第五脚电压变高的原因,什么原因会造成的第五脚电压升高了,我量过类似的电源短接后第五脚为0.9V.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复,查出12V肖特基管D23击穿,因过去认为受短接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之现象影响,因而一直没有查复合二极管的。后经大只佬点拨,说复合二极管击穿也会造成风扇一下不转,又经梦回点拨围绕第五脚,终于跑线查出后级复合二极管击穿原因造成第五脚电压过高,从而造成第二脚输出高电平,电源保护。

网友:
短接后339的5脚电压不对,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启动(5脚电压大于4脚电压,于是2脚输出高电平),检查一下5脚的外围,你可以取下D37试一下(时间不要长了)。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的回复,查出D23击穿,因过去认为受短接后风扇一下不转 之现象影响,因而一直没有复合二极管的,后经大只佬点拨,说复合二极管击穿也会造成风扇一下不转,又经梦回点拨围绕第五脚,终于跑线查出后级复合二极管击穿原因造成第五脚电压过高,从而造成第二脚输出高电平/

网友:
这种故障多见于12V电流在10A及以下的电源,一般是使用在老p4电脑上的。因为这种电源(如长城300p4、长城300sel、世纪之星、金河田200-250W的电源)12v最大是10A,整流管多用1020ct之类的管子,参数是10A20V,p4 cpu+显卡+主板12v峰值电流经常超过10A,久而久之整流管容易击穿,高频交流电串入共模电感,导致电感发热烧黑。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用目测法,见到电感有发黑的现象先查整流管,还要查电感有无匝间短路,必要时换电感。维修时最好更换参数更大之肖特基管如mur2030、sb2045ct之类的。

网友(2009-08-30):
短接后339的5脚电压不对,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启动(5脚电压大于4脚电压,于是2脚输出高电平),检查一下5脚的外围,你可以取下D37试一下(时间不要长了)。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这个一样,我取下D37试了一下,电源可以正常工作,电感有发黑的情况,现在应该查哪里呢?